请教各位老鸟,如何能让雷鸟稳一些?

楼主(2007-06-28):
都需要做什么才能让雷鸟飞起来后稳一些呢?

网友:
稳的标准是什么?

要想像拉玛一样?不可能!
调试得很好的,可以双手暂停几秒钟,不操纵。一般情况下两个手要不停地操纵,才能保持让它在天上飞,否则马上掉下来。

网友:
一般来讲,如果风不大的环境下比较容易实现稳定!

楼主:
像LAMA我也知道不太可能 可是我的JJ 飘的很厉害 就是想问问需要加点什么他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LAMA我也知道不太可能 可是我的JJ 飘的很厉害 就是想问问需要加点什么他就稳定了

加——飞行时间

楼主:
尾马达好象都飞费一个了.....

网友:
楼上的高人也!

网友A:
我的经验:练习、练习、再练习
当你飞不好小电直时,总觉得这里那里都有问题,都应该换成好的零件。
当你飞好了小电直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能飞得好,甚至再烂的零件

网友:
今天终于理解了 什么是飞机了
因为第一次感觉可以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了 可以垂直的起飞了
以前都是 向左飞然后起来 再给拉回来
现在可以 在空中小范围 1米之内 停留几秒钟了
可以不用摔就降落了

理解飞机是要用手的 不是飞机问题 是手的问题!!!

楼主:
看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停的练习啊

网友:
平衡杆换成自行车条的。即经济又稳

网友:
换450,会稳很多

楼主:
昨天爽飞了450确实恶稳 可是JJ是朋友的 飞一会不敢飞了 怕炸

网友:
好久没有玩小电直了,以我玩JIABAO的经验,飞稳这类(雷与JB差不多)小电直要有以后三个条件
一、要有一定自重,
二、要有一定的转速
三,JJ要调整好
具体我是这样实现的,平衡翼加配重物,用11.1V电压,这样可提高转速,转速高了,JJ的陀螺效应加强了稳定性,将大浆迎角调小,可压平一些大浆,这样迎角小,但转速高,升力还是一样,但稳定性提高不少,再有就是调整大浆的平衡与动平衡,用贴胶带的办法将两只大浆调平衡了,以上做到了,不用木浆也能很稳定悬停,转速提高后JJ的灵敏度也会有所提高。

网友(2007-07-30):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练习、练习、再练习
当你飞不好小电直时,总觉得这里那里都有问题,都应该换成好的零件。
当你飞好了小电直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能飞得好,甚至再烂的零件

严重同意,飞好了,你会觉的很好飞,换个木桨稳定性很好,不风时,我试过 23秒不操控,然他在操场飘
新手想他稳定,一换木桨,到草地飞,木桨不容易炸兰
二 在平衡杆俩端加负重,或加长平衡杆,但费电一点点
3 练习多了,自然觉的越飞越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练习、练习、再练习
当你飞不好小电直时,总觉得这里那里都有问题,都应该换成好的零件。
当你飞好了小电直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能飞得好,甚至再烂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