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舵机锁死的现象多吗?

楼主(2007-06-28):
十字盘舵机锁死的现象多吗?

十字盘是用辉X舵机,听说经常会锁死,是真的有那么差吗。我是新新手,没对比,不知好坏,用过这种舵机或者曾试过有空中锁死现象的模友能说说吗?

网友:
不会吧!

严重关注!

网友:
我一直在用,没发生过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也是用辉盛的吗?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也搞过两次,幸亏都是在悬停状态,损失不大!

网友A:
我飞行以来炸了2次,一次悬停一次航线,都是辉盛空中锁死,救都没法救,看着爱机炸的,心疼呀!! 直接402MG了!!建议如果经济可以,还是弄好点的吧,省心!!!   不用在起飞前还要检查半天的舵机!

网友:
我没用过辉盛,华的几个机型都  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行以来炸了2次,一次悬停一次航线,都是辉盛空中锁死,救都没法救,看着爱机炸的,心疼呀!! 直接402MG了!!建议如果经济可以,还是弄好点的吧,省心!!!   不用在起飞前还要检查半天的舵机!

请教,起飞前要怎样检查舵机?

网友:
我以前一直用辉胜,没出现过,退役前,辉盛只有尾舵5G挂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起飞前要怎样检查舵机?

打开油门HOLD( 6exhp )开关(主要目的:无论油门杆在任何位置,电机都不会转动.但舵机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上下左右的把摇杆都动下,主要是听一下舵机有没有发出不正常的声音!! 无论摇杆在任何位置,如果舵机发出哒哒的声音,就要小心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下.

网友:
这个题目有点大哦,不要误导新手啦
什么叫空中锁死?如果接收失控的话,任何舵机都能叫空中锁死,有什么理由或证据,能证明辉胜舵机在空中锁死?

402MG这东西刚出来吧?不要乱推荐哦,楼上的做广告也做的太厉害了,还没有公认的东西就敢公然推销给新手用?
这不是拿新手做小白吗?况且402MG价格也不见得便宜啊,如果真要推荐,也应该是公认的Hitec 65MG安全可靠的多

起飞前不但要检查舵机动作是否正常,还应该检查所有的连杆和球头扣是否松紧合适,有无虚位,有无明显脱扣倾向,
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尽量避免空中出状况,这也是对自己的钱包负责,这2点是俺每次飞行前必做的准备工作,所以
到目前为止,俺从来没有因为电子或机械的故障炸过机

为什么要用辉胜舵机,因为它便宜啊,炸了扫齿拆下就扔,连做零件的机会都不给它,当然它缺点也不少,精度一般,
一致性一般,力量、速度一般,拿来练手还是蛮不错的,俺是拿来练补舵的,哈哈,有人要不同意了

楼主:
在下确实是新手,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