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教我用TDF06-A玩FMS

楼主(2007-06-28):
如题,我机器破玩不了G2/G3、XTR等
模拟器
,只能玩FMS了,可在FMS里又认不上TDF06-A的控,哪位玩过的高手教教偶,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fms玩着没有G3爽,买个0905a玩G3.5,我买了一个70多米,不用ppjoy,直接插上电脑,然后在emu中映射一下通道就可以玩了

网友B:
我不是高手! 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2748

网友C:
加音频线就可以
你的电脑什么配置 我的老笔记本 集成显卡8M现存 CPU1.06 都可以玩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