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原地打转飞不起来

楼主(2007-06-28):
我是菜鸟,我的V4前两天摔了一下,看起来也没什么损坏。现在给油就原地逆时针转,反向打方向也没用。已经都检查了一遍,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给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加我QQ:434643770
我告诉你怎么搞

网友:
检查上桨的螺丝:卸下电池,可以看到一个大齿盘,检查锁紧螺丝,如果可能用螺丝胶紧固;这是LAMA的通病了,我的也时一样,上了螺丝胶已经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回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一定是有一个桨转数低  看看哪个轴有问题吧

楼主:
内轴(主旋翼头)问题,已经解决。金属杆和旋转头原来是固定的,摔了以后松了

网友:
会不会平衡锤的拉杆没套上...会不会最下边的齿轮扫齿了,拆了电池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轴(主旋翼头)问题,已经解决。金属杆和旋转头原来是固定的,摔了以后松了

我的也是这样

用了502涂上去就搞定了

不过摔多次,502还是会松的!

网友(2007-07-29):
很多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我的情况也和这差不多,旋转头也是松的,请问要怎么固定?

网友:
我的阿帕其也是...飞着就听...啪的一声音掉了下去....检查一下发现除了AB将各打坏一个其它地方看不出任何问题来....接着就换上新的AB将但就是飞不起来在原地打转了...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不是质量问题啊

网友(2007-09-01):
主旋翼头A上的槊料件松了,拧松大齿轮的两个螺丝就可以抽出A轴,把槊料头拔出,轴上沾点 乐泰680 圆柱体固定胶(高强度) 插好后24小时可以使用

网友(2007-10-11):
看来真是LAMA的通病哦

网友:
有好心的高手能把修理过程和图发一个

网友:
我的v3是B轴和大齿滑脱,现在已经好了还换了金属升级件(没有换桨夹。太贵了!!)

网友:
换个金属旋翼头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