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0905A+EMU+G3.5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6-28):
用esky0905a完g3.5时,emu通道设置是什么啊,我试过
X1   0
Y1   4
X2   7
Y2   16
结果油门控制怎么都是反的(前减后加),在g3.5控制中调反向也不起作用,后来换成
X1   0
Y1   4
X2   16
Y2   8
固定翼倒是可以了正常飞了,但直升机怎么也玩不起来(用上面那个通道映射也不行),油门控制不起作用,旋翼就是不转,一动不动,没办法了,心里急啊,大家帮帮忙!!!!

刚才好好看了一下emu的界面,所有能打勾的地方都打了勾,右下角是  Gear:Ctrl+G,玩直升机时按一下这个组合键就可以了,这个组合键还有收放固定翼起落架的功能,我用的是0,4,16,8的通道映射,现在爽飞G3.5,^_^

网友A:
X1   0
Y1   4
X2   16
Y2   8
什么都不用钩,直接玩固定翼,直升机3D默认IDEL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   0
Y1   4
X2   16
Y2   8
什么都不用钩,直接玩固定翼,直升机3D默认IDEL模式

请问esky 0905a 模拟器 玩直升机时如何开启idel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sky 0905a 模拟器 玩直升机时如何开启idel模式?

不用开启。直接就是IDEL模式阿,油门固定,油门通道只控制螺距

楼主:
谢了,现在知道怎么飞3d了,这两天模拟器就被朋友借去了,现在只好用ppjoy+emu+g3.5玩了,但只能飞固定翼和普通直升机,3d的不知道要怎么设置,一倒飞就断油。螺距控制和油门要怎么分离设置,楼上的XD知道么?

网友:
我的是 0,4,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