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玩FM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Dell笔记本,立体声音频线,装了SmartPropoPlus for FMS。接上后运行FMS,进入控制菜单无法校准通道。每个通道都不停地跳,动摇杆没有反映。

看到有人提到过通过关闭笔记本电脑声卡的“spidpcm”功能可以解决类似问题,但不知哪里去调这个“spidpcm”的功能

照着SmartPropoPlus的教程(http://www.smartpropoplus.com/BlueAndGrey/default.asp)看了下,发现电脑这里看到的PPM波形不对:

网友:
大哥,你拿导弹打苍蝇啊?玩G3吧

网友A:
看这里说明吧!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
下载SMARTPRO后将FUTABA PPM里的WINMM.DLL文件放到FMS安装文件夹内,运行FMS并校准就可以用了!
一些有关的校准使用方法都有说明的!
不过想要练成高超的技术用FMS是远远不够的,免费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说明吧!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
下载SMARTPRO后将FUTABA PPM里的WINMM.DLL文件放到FMS安装文件夹内,运行FMS并校准就可以用了!
一些有关的校准使用 ...

我吧winmm.dll放进去了,运行FMS后,进入校准界面,那些蓝条条不停地乱跳,校准完了拨动摇杆也没有反应。

网友:
一些有关的校准使用方法都要仔细看说明!
特别是MIC/LINE输入的音量控制要调好,不然信号音大了会乱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