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E-SKY 的4 合1的毛病出在哪?

楼主(2007-06-28):
E-SKY的小拉玛从2米多高处摔下来,在水泥地面上搓了,4合1控制板一个角有一点缺失,右上角那个元件倒了,脚没有断,外皮有些挫伤,没有看到其他元件有损伤,板子外观完好,可再通电红绿灯交替闪烁,接收不到信号,不知为什么?打电话到厂家说摔坏了,只能买新的,我很不甘心:好多朋友烧的那么严重的都能修,只摔一下就没有修复可能了?哪位高人帮助诊断一下.看看还能不能修复?

反面

正面

右上角有一点缺失,估计也就1毫米,会不会里面有线路断了?

这个黑色的元件外壳可以取下来,里面是两片薄金属片夹一块厚一点的可以取下来的小方金属块儿.

网友:
高处摔下来,再通电红绿灯交替闪烁,接收不到信号。。。
有可能跌落过程中,四合一的晶体松动-----按正常开关机(机子开机过程=先开发射机---上机子电源,关机过程=关机子电源---关发射机)情况,试一下重新插四合一上的RX晶体。。。

网友:
外壳掉的是鉴频器。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鉴频器坏了,电子元件市场有售

楼主:
真是有学问呢

还是你们有学问,我终于知道那个小黑方块块是鉴频器,我仔细看看它的型号是CDBM-C7,哪位知道哪个网有卖?我们这里没有电子元件市场,跑200公里到北京应该有吧?

网友:
不错 高手真多

网友:
羡慕高手中——

网友:
拿到修电视的地方看看有没有

楼主:
我学到了新知识,楼上的朋友让我买单,应该,那些对菜鸟无私帮助的朋友,有很多朋友甚至把自己不用的设备或自制的配件无偿送给朋友,感谢你们
还有啊,看来很多人不知道鉴频器,我早晨去电视维修那里问,她面露惊讶之色,看来也不知道鉴频器是为何物啊...

网友:
我怎么看着你第一副图左上角的那个黑色的芯片好像是烧了?

楼主:
没有烧

第一幅图左上角那个元件没有烧,上边粘了点胶,所以照出来有点模糊,我擦掉胶仔细看一下,它的名字是:SS14,下边的那个和它一样.我又照了一张清晰的,可是上不了图了.

网友:
呵呵,我上次坏的就是这个东西,一个脚断了,自己飞一条线焊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路板用了两个7413推电机,我的那个是一个7313推两个电机,最大电流小了一倍 ,看来ESKY还是有改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幅图左上角那个元件没有烧,上边粘了点胶,所以照出来有点模糊,我擦掉胶仔细看一下,它的名字是:SS14,下边的那个和它一样.我又照了一张清晰的,可是上不了图了.

SS14 应该是贴片 肖特基二极管

我的lama V4   是用 SS24 的

楼主:
学习

又学到了东西,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