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手机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兄弟们:

  你们自己做过手机充电器吗?前几天我这里停电,没辙,手机没电了.我想到我有个11.1V锂电,所以用三端稳压降到5V,但是冲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把汽车充电器串在这个电路上,结果能充了.是不是手机充电器里还有特殊的电路哦.但是我拆开看过只有一个降压和稳压电路啊.

我用的是NNKIA充电器.我主要想做个应急充电器.懂行的兄弟帮个忙.

网友:
奇怪,NOKIA系列手机不需要什么特殊电路,只要插头匹配,有5V就能充进去,我自己DIY了USB的线,就这么用的。

是否正负级错了?
“汽车充电器串在这个电路上”,怎么个“串”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负应该没出。汽车充电器当一个元件串在电路中就可以。

网友:
LZ  说的啥意思 表达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NNKIA要用稍微高一点的电压充电的,你可以在7805的接地端串个二极管,抬高0。7伏左右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直接用7.2伏,没降过压的叶充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7.2伏,没降过压的叶充不进去啊!!!!!!!!!!

现在市面的移动电源一般电压是5.2-5.6V,电池放在手机里面,手机是有管理充电功能(早期的一些型号没有,管理充电都是在充电器上,这类目前就被大家挖掘出来做锂电冲)。电压太高就保护了,当然冲不进去。

网友:
不在身边,没有更详细信息,困惑,无法帮助。手机现在的充电都是机内控制,只要供电就可以了。

至于LZ说串连汽车充,就更奇怪了,汽车充有4个接头,输入12V点烟器正负两个,输出充电正负两个;加上你电源正负两个,NOKIA手机充电插座接头两个,一共8个脚,怎么串连法?

如果你是用电源当作12V供给汽车充,再把汽车充输出给NOKIA,那么这不叫串连

如果这样可以,而7805不行,你要看看7805接错没有,输出端带负载是否5V。顺便你可以对比汽车充充电时,输出端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