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中起飞就向右跑 飞机向右翻

楼主(2007-06-28):
如题G3.5中起飞就向右跑 飞机向右翻 调了副翼还是没作用啊

网友A:
G3里的中立点你没调好吧

楼主:
请问怎么调啊?每次进入都要调吗? 有时候调好了 炸机复位后又这样了

网友B:
调好以后是否需要保存?
XTR把飞机和控调好后保存,下次打开保存就好了,G3.5不知道是否需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