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7-06-28):
 大侠们,请教了

刚买了 LAMA 4,听说很好飞,试飞了一下,晕了简直,没想象的简单啊

刚起飞的时候,向右倾斜,以致躺下。

而且向后飞,尾部能打到地面

郁闷郁闷,请教 是我这机器改调整啊 ,还是我超级手潮啊

网友A:
1.请一位高手帮忙调整好再飞.
2.自已按说明书调整,抓在手上试开油门看是否有偏向的力,一边调一边试,
3.调整时放在地上加油门到刚好离地时看是否有偏向,边调边试,一定不要急着先飞起来,玩直升机一定要先学会调,再到会飞,最后是会修(一定有摔机的)!

网友:
没调整好

网友:
新手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
想象的太简单了,大家都是好飞,是相对其他的单翼机好飞而已,对于从没飞过的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也因人而异。

网友:
很好飞啊 不飞航线的话 基本也没摔的可能啊 飞机要调试的 至少LAMA 应该调试成为 给油门就直上 直下  尾巴基本锁定
你飞机上有 微调  你仔细调下
调试方法
机身调试
1 先拿住飞机的 平衡杆  与飞机在一条线上 看飞机的主体部分是不是与地面平行
2 拿住飞机的 平衡杆  与飞机垂直 看飞机的左右 有没有偏差 应保证飞机的正直
加电下调试
1 拿住机身 视线与 螺旋桨同高 看有无双桨  (上下都得调)(不同油门下都得看)
2 把飞机放下 给油门 一点一点的给 看看尾巴是否锁定
3飞机姿态 看看飞机有无左右 前后的 滑行 有的话 调试 前后 左右 偏航的微调 一直到 不再动为止
4飞机 稳定后 加大油门 直到 能离开地面 20公分  再次 微调  把机身稳定住
这样的话 飞机应该可以 遥控器可以脱手 5秒以上
5  飞机锁尾一般都有问题  可以用手控制 转向
特别提示

由于遥控器 分为左手油门和右手 油门  (美国 日本 )手
还有一个地方是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 偏航方向 与 转向方向控制开关
有的是对头控制方向的 有的是对伪控制方向的

就是说 控制遥控器的 摇杆  向左  飞机头向左 或向左偏飞
还有一种  就是 当遥控器的 摇杆 向左  飞机头向右 或者向右偏航
一定要 仔细观察!!
电池电量一定要足 不然也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
还是先练一下模拟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请一位高手帮忙调整好再飞.
2.自已按说明书调整,抓在手上试开油门看是否有偏向的力,一边调一边试,
3.调整时放在地上加油门到刚好离地时看是否有偏向,边调边试,一定不要急着先飞起来,玩直升机一定要先学会调 ...

网友:
飞LAMA用什么模拟器呀,关键是要调好飞机再起飞,上面几个讲的调整方法都不错,楼主可以照做,飞机调好,很好飞的

网友:
我的LAMA就很好飞,摔了两付桨,一个尾巴后入门了,4天下来四方悬停也无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