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07-06-28):
正常模式下,大幅度搓油门,机头会有大概30度的偏转,

3D模式却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尾巴转速不够?

网友:
油门曲线跟不上螺距曲线的变化,扭距变化大尾桨产生的反推力不够,所以产生摆尾,等反推力够的时候就自动摆正了

网友:
也就是尾舵的混控量不够 对不 ?

网友A:
PITCH变化过快,适当减少中点和第4点的PITCH,
尾变距间隙太大也会产生该问题.
陀螺中立点时尾桨要有负PITCH.

网友:
这情况我也试过,基本上按楼上的方法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变化过快,适当减少中点和第4点的PITCH,
尾变距间隙太大也会产生该问题.
陀螺中立点时尾桨要有负PITCH.

陀螺中立点时尾桨要有负PITCH?这个怎么看呢?怎么算是负?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负的就是能推动机头逆时针旋转的PICTH。NORMAL模式下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尾浆转速已经不够了,而大桨的扭矩变化却很大。IDLE模式油门基本为水平线,尾浆转速一直都能维持着。

楼主:
呵呵,谢谢LS的了!我再检查一下陀螺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