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了一定要放气?

楼主(2007-06-28):
我的没放气接着用也蛮好啊,真么有这么多人会冒险去放气呢:loveliness:

网友:
 放气????如果是产生气体冷却下来自动就恢复了阿。。。

网友:
请厂家说一下吧

网友A:
忍耐是有程度的,就怕某一天要发泄。。。。。。

网友:
不放气就别让它再生气,否则就要冒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放气的好吧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刚刚把电池扔了,免得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把电池扔了,免得出事

这电毒性很强,不能乱丢,最好送回卖出店.

网友:
怎么个放气法呀?新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忍耐是有程度的,就怕某一天要发泄。。。。。。

网友:
我的也生气了,但是我就不理它,搁一边凉了,后来它的气就消了。嘿嘿

网友:
最好是别放气啊,有可能会引起短路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导致爆炸的

网友C: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除非你受過爆破順練 我的手就被炸過包了3個星期 連做愛...........做的事都麻煩,兄弟們小心

网友D:
换一块吧.....

网友E:
不用放气,可以继续使用。涨气后电池性能会有所下降,但不影响使用,以前飞10分钟,可能会少飞1、2分钟。锂电池,尤其是大电流使用平台下的锂电池,到最后都有轻微的涨气现象,这是可以接受的。有些涨气了的电池,在冷却后是可以恢复的。即使不恢复,也不用过分担心。
气多也也不会爆炸的,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更不要刺破放气,因为刺破后很难保证绝对的密封性,造成内部物质加速氧化,使电池效能下降更快。

网友F:
电池放气是非常危险的,最好是别冒这个险!

网友G:
版大说得有道理,就目前我看到的.

网友H:
我认为可以放气,但不能造成里面短路,否则肯定起火或者爆炸。
放气的空尽量的小,并且放完后要用好的胶纸给贴上。

网友I:
最好是别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