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401锁尾问题。。。

楼主(2007-06-28):
拿起飞机逆时针转动,尾舵自动打的方向和遥控器上打方向摇杆向右是一样的,请问对的吗??

网友:
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A:
提起直升机,将直升机的机头朝左侧摆动,若尾舵舵机的摆动方向与遥控
器的尾舵摇杆打右舵同方向时,表示陀螺仪的动作方向设定正确。

网友B:
拿起飞机逆时针转动,是俯视飞机就对啊,没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起直升机,将直升机的机头朝左侧摆动,若尾舵舵机的摆动方向与遥控
器的尾舵摇杆打右舵同方向时,表示陀螺仪的动作方向设定正确。

将直升机的机头朝左侧摆动??????请问摆动时人是面向机头还是面向机尾,因为站的不同,方向完全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起飞机逆时针转动,是俯视飞机就对啊,没反向

对,是俯视的。。

网友:
人在机尾。

网友:
人在机尾,俯视。

楼主:
谢谢各位了,那我安装对了..

网友:
有必要说怎么麻烦吗?
对尾状态下,遥控打的方向尾推刚好是反的

网友(2007-12-05):
拿起飞机向左转动,尾舵自动打的方向和遥控器上打方向摇杆向右是一样的。人在机尾。

网友:
随便转转飞机,只要尾舵的反映跟你打遥控需要的一样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