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的垂尾和平尾的数据

楼主(2007-06-28):
请教翼龙的垂尾和平尾的数据

网友A:
什么数据?

网友B:
呵呵,说清楚点,我好给你量一量

楼主:
就是长和宽,谢谢

网友C:
自己量一量大概差不多就可以啦。。不需要太精确啦。。

网友D:
可以比原版的大一点儿,但是最好不要比原版的小.

网友E(2009-01-07):
不管那多,顶先!!!

网友F:
垂尾面积一般是%10左右。特技的话可以加大。
平尾的话一般%25左右。升降舵%25的平尾
都是相对机翼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