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玩XTR的高手大哥!

楼主(2007-06-28):
我的控是JRX378,
模拟器
是飞鹰III,玩XTR刚开始是电脑是30-40帧/秒,10几分钟后就到7-9帧/秒了,一愣一愣的,极度不爽,电脑CPU1.8GHZ,224MB内存,集成显卡,VIA/S3G UniChrom Pro IGP 已升级DX9,联想的“家悦”系列,请教各位大哥,电脑如何设置或升级才能“爽飞”,各位大哥支招啊!!

网友A:
相对于独立显卡而言,集成显卡的3D图形加速性能不是很理想,虽然办公学习是够用了。要想爽玩的话,建议死心塌地升级主机配置。

网友B:
第一就是升级成独显
看你机机版子上有没有AGP插槽
有的话把COMS里的板载显卡关掉 买块AGP插上去
第二种方法就是 你的机机内存本来就小还要分32M给显存 ....
强烈建议买根512M 内存..

网友C:
你这个配置每秒7-9帧很正常。我的电脑 AthlonXP 2000+的CPU,GF4 440MX 64M显存,256M内存,比你的稍微好点。每秒也就17~18帧。

网友D:
显卡太差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具体怎么升级啊!唉,又要跑到电脑论坛去潜水了!

网友E:
显卡问题。

网友F:
我赛扬1。7
DDR333 512M
GF5200MX
感觉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