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轻450大齿的嘈音!

楼主(2007-06-28):
我换上了比较好的大齿盘(安大),同心度很好,材质也不错,但低速噪音大,高速还可以,不知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听起来不是很柔顺。你们的也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要的就是高速底噪音,底速管TMB呢

网友:
我以前的原装大齿也是噪音大的要命,老是以为是大齿的问题。
现在换了新的平衡翼座, 把平衡翼,大桨认真动平衡调整,配合垂直无比的新款主轴。
机身震动极小了
后果是噪音是奇小无比哈

网友:
我还嫌我的450声音太小不够爽!

楼主:
感谢楼上王子!

我明天也照你的办法调整!我也正是追求运转要柔顺才好呀!

网友:
450那点呻吟也叫大? 反正不深更半夜的在室内飞.在野外飞还闲声音小呢.就喜欢那种咻咻的声音

网友:
飞越的大齿非常爽.声音就象海神的大齿盘/而且要轻许多

网友:
调整的好坏,声音是差非常大哦

铜齿和大齿的间隙就相当重要,大齿本身的好坏也有关系,帅呆说的动静平衡是最基本要做好的,只要是高速旋转的东西
全部都要做到严格的对称(长度、重量、重心),还有一点很多人都忽视的,就是主轴轴承座的上下平行度,一定要确保
主轴的垂直度哦,虽然亚拓主轴轴承座有定位孔设计,但组装后多少有微小的偏差(包括出厂的时候),如果主轴不是和
电机轴、尾传动轴完全平行的话,声音就会明显大起来,呵呵,个人小小心得,分享一下

俺自己的机机调整好之后,声音相当的轻,大齿用力拨反转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我的飞机只能听到电机和大浆的风声,航线稍微远点,就无声了!!!

网友:
  声小不好玩

网友:
那就安个音响啊

网友:
我以前用ALIGN原装的大齿声音也很响的,后来换了海神的大齿后明显小了很多,听上去柔和多了

网友:
我是换了好的铜齿后感觉噪音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