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设置SJM400 PRO

楼主(2007-06-28):
螺距一般模式:0   2.5   6.5   8    10度
        3D模式:  -10   -7  0    +7   +10度
螺距的设置数字没法对应机械部份.所以螺距必需自已量.

网友:
学习一下  今天我也在rd8000上调好了 普通 上空和 3d模式 哈哈  爽

网友A:
请问SJM老大,对于V2,这样的设置能套用吗?我的也是6EXHP

网友:
SJM老大能再搞个FF9的设置方法就完美了,呵呵:loveliness:

网友:
顶啊,斑竹快来收入置顶啊

网友:
 V2适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JM老大,对于V2,这样的设置能套用吗?我的也是6EXHP

由于十字盘尺寸差異,所以需要调整D/R动作率.其余可套用.

网友B:
SJM老大能再搞个JR9X的设置方法

网友C:
陀螺仪设成-65%???是不是第5通道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十字盘尺寸差異,所以需要调整D/R动作率.其余可套用.

感谢SJM,请再辛苦点上个V2的D/R设置图,谢谢

网友:
建议加入常见问题集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设成-65%???是不是第5通道方向反了???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设成-65%???是不是第5通道方向反了???

正负和动作方向无关.只在调整感度时偏移方向相反.
正为锁尾模式:追踪中立点位置.也就是当打舵或机身移动时它会停留在新的攻角位置.
负为常态模式:始终回到初始的中立点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SJM老大能再搞个JR9X的设置方法

楼主:
补充锁尾和常态在飞行时的差異

锁尾:在你不再转向时始终维持方位,不受侧风影响而出现风标现像.也较不受贯性影响.
常态:会随著风向而改变方位.如风标現像.航线转弯打副翼机身会因贯性而转向.如同固定翼的过弯方式.
如何选擇:锁尾更适合3D,悬停. 常态更适合航线(不适合退飞).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黑鹰450上

网友:
 老大辛苦,喝杯茶

网友D:
SJM老大,副翼、螺距、升降三个行程的设定的目的是什么?分别是啥意思有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SJM老大,副翼、螺距、升降三个行程的设定的目的是什么?分别是啥意思有点不懂

因为ccpm是由3个舵机協同工作完成十字盘的运动.其中又分为差补工作(升降).正逆向配合(副翼).3个同步(螺距)的混控来分别完成.所以需要比传统90度十字盘多出3个在混控基礎上的行程设置.而这3个没置是独立的,沒有连带关系.
我们在调机时要先确定这3个行程是否夠用,也不可过大.剛好夠用才是理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ccpm是由3个舵机協同工作完成十字盘的运动.其中又分为差补工作(升降).正逆向配合(副翼).3个同步(螺距)的混控来分别完成.所以需要比传统90度十字盘多出3个在混控基礎上的行程设置.而这3个没置是独立的,沒有 ...

网友(2007-08-08):
 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
靠,这么复杂哟

网友(2007-09-15):
陀螺感度锁尾模式怎么是负的.

好象应该是正值.
一般模式为负值,数值越小,感度越大

网友:
顶一个,好人了

网友(2007-11-06):
如果能有WK-0703的就更好了

楼主:
因无法重新編辑,在此补充:忘记注明用的是SJ-301陀螺仪所以设为-值.如果您用的是GY401,请设为+38~55(+为锁尾摸式,-为一般模式).感度值和您的尾舵机臂长和转速有关,感度值调到不追踪的临介点为宜.

网友E(2009-10-13):
学习了,这帖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