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

楼主(2007-06-28):
请教一下,比如我的电池标称 12.4V  1800MA
那么充电电压和电流多大比较合适, 如果我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比较大有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要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别人才好帮你呀!!

楼主:
哩电池和镍氢电池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哩电池和镍氢电池是否一样?

不一样

楼主:
那么能不能分别告诉我充电电压和电流多大比较合适
电池标称 12.4V  1800MA

网友:
12.4V是锂电池三只串联吧,锂电充电最基本就是单只冲电电压不能超过4.2V,如果是新电池,质量好的,可以用不超过12.6V的恒压充电器冲,因电池质量问题,不排除其中某个内阻变化引起某个冲电电压过高,一般锂电池有保护电路,当三个串在一起冲的时候,当某个电压达到了充电要求,即4.2V,保护电路起作用,停冲,从而影响到其它电池继续冲电,因此会拖后腿。笔记本电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用了一段时间后,总体电量下降。 最好还是推荐用平衡冲,即三个单独用4.2V冲,至于电流,标准冲是0.1C,1800maH用180maH,转换效率系数取1.2-1.4,冲满约需13个小时,当然,也可以加大充电电流缩短充电时间,最好不要超过0.5C,充电电流大小是由冲电器本身设计决定的。
镍氢电池目前市面智能型的充电器太多了。无需讨论,标准冲也是0.1C,大于属快冲,小于属慢冲,一般慢冲都是傻瓜型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