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鹰500的12级发动机发动不起来

楼主(2007-06-29):
我的黑鹰
的
级
发动机
发动不起来,主油针
2.5
圈,
燃油
cosmo rc fuel 20%nitro 18%oil
;火星塞用的是亚拓
4#
,
有如下现象发生:
1、
发动机很烫,
2、
排气管有油露出
请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1 发动机工作起来本身就烫
2 排气管有油露出是富油现像
倒干里面的油 关小主油针

楼主:
哪里有关于黑鹰500的12级发动机调整的文章呀,

网友B:
说明书上没讲吗?
应该与15级或更大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太富油了,油针调到1圈到1.2圈即可,不得大于1.5圈,不然起不来的!!0.8圈时功率最大。

楼主:
没说明书呀

楼主:
哦,谢谢
哪里有卖风扇及启动头的?

网友D:
崩玩了,买个30-50级的,配个os的发动机,爽就一个字,台湾的那种12级的垃圾发动机要命的

楼主:
此款油机能换好一点的发动机吗,具体牌子型号,这里先谢了

网友E:
好象有OS的15级发动机!不过很久没见踪影了!

楼主:
os厂家网上最小的直升机专用发动机仅os37,15的是不是要二手啦

楼主:
楼上有二手15os?

网友F:
15os 就难找 还不如找 WERA18直升机发动机。嘿嘿比较贵哦

楼主:
WERA18直升机发动机,能装到黑鹰500gp上吗?

网友C(2007-07-31):
这种引擎很垃圾,真的很垃圾!!

网友G:
要用带单向轴承的起动杆才可以的.

楼主:
我的是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