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hoenixRC(凤凰)模拟器的問題

楼主(2007-06-29):
我在買了一個PhoenixRC(凤凰)模拟器
安裝之後依造安裝教學的方式安裝,
但我的控是FF9 super,
所以我選擇的是Futaba的選項,
也依教學方式進行相關設定,
但問題來了,
我操作油門時,油門和螺距動作的反應,不能依實際油門大小來動作,
輕推油門時(未把油門推到最大),但油門和螺距反應出來是最大的,
收油門(未把油門推到最低),油門和螺距還是最大的,
把油門推到最低,油門和螺距一下就變成停止,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試了G3.5一切都正常,
所以我還是只飛G3.5,
但我很想玩PhoenixRC(凤凰),
所以上來尋求解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设置了曲线,校准发射机了吗?

謝謝您的回覆,

我沒有設置油門曲線或螺距曲線,
發射機也校淮了,

在校準的時候,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才很傷腦筋~

网友:
设曲线,模拟要曲线的,不过我用XTR

楼主:
天呀~~不管怎麼設置或重新安裝都不行~~

G3.5 和 XTR都沒問題.....

PhoenixRC(凤凰)模拟器是不是有瑕疵呀...

网友B:
我之前都有这个问题, 但将模拟器插在另一台电脑就没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电脑 xp 版本问题, 因为是用整合版本, 可能有些补丁不同.
在其他地方拿了另一版本的 xp , 将电脑重灌了, 就没有问题了.
还飞得很爽, 网上连线功能, 可以让你和世界各地的飞友一同飞行, 就如网上游戏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有这个问题, 但将模拟器插在另一台电脑就没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电脑 xp 版本问题, 因为是用整合版本, 可能有些补丁不同.
在其他地方拿了另一版本的 xp , 将电脑重灌了, 就没有问题了.
还飞得很爽, 网 ...

謝謝您的回覆

我會拿到別台電腦去試看看的~~

网友(2007-08-13):
机修工怎么被封了?

网友(2007-09-18):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请问楼主,您解决了此问题么。麻烦赐教

网友:
肯定是没调教好,我刚玩时是同样的问题,后来忘记了那个网站有教你如何调教,好像是亚托的论坛里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