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HOBBY电调

楼主(2007-06-29):
MCXXR (MCTXXR)电子变速器使用说明书/设定表

本产品只适用于相对应款式的电动模型车使用,不得移做它用,因违反操作规程而引发的事故我放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此设备工作在大电流状态下属易损件,由此损坏所带来的损失只承担产品本身的责任。
  感谢您购买使用本产品。
产品规格表:
产品型号
驳出平均电流
驳出瞬间电流
BEC输出电流
(镍氢/镍镉 电池节数
/双向模式切换
过热保护
重量
体积
MC16R
160A
320A
1A
5~6

MC24R
240A
480A
1A
5~6

MCT24RDU
240A
480A
2A
5~7

MCT32R
320A
640A
2A
5~7

产品简介:
1,合理的使用本产品,匹配好对应的电机便能得到澎湃的动力。
2刹车智能化,不在像过去的产品一样定时刹车或固定刹车。现在不但采用线性刹车外还能够检测刹车状态确认车停后刹车自动取消。
3MCT系列能提供高达2ABEC电流,足够应付所有的车用舵机并能让接收机工作在更稳定的电源环境下。
4,具备有过热-低压-电波失控等多重保护。更好的保护使用者的设备安全。
5,能够设定前进及后退的行程以适应各类遥控器的兼容性。
6创新的单/双向模式切换模式,在你进行赛场车道时无需再使用倒退档,此时可以将电变切换成单向模式,只有前进驱动后退档则变成纯粹的刹车功能以应付比赛的需要。让你的电车配置更轻松,并为你节省了采购单向电变所用资金.

楼主:
                 (切莫接反电源正负极性!!!)
产品使用教程
   1,第一次使用本品时,可能电变本身出厂设置与你的遥控器的中点以及行程有所偏差,必须对电变进行如下设定。
首先打开遥控器的电源,将电变信号线插入接收器的油门对应接口,并接上电池打开电源开关。此时电变的两个LED指示灯均底亮,(如电变的两个LED指示灯均高亮,则信号线没插好或电变的电源开关先于遥控器开启,重新开关一次电变即可。) 将遥控器的油门手柄置于中位,然后再按住SETUP/MODE按键3秒钟直至红绿两灯闪烁,松开按键重新按下此时中点为确认好,变成绿灯闪烁再按一下按键确认前进最高值,然后变成红灯闪烁按一下按键后确认了倒车及刹车力度的最高值。等戴5秒后当前设定的状态已储存好,可以开设使用了。
前进是绿灯亮红灯灭,倒车是绿灭红亮,前进或倒车的加速进入85%时灯的状态为灭。

2,电变的单项模式设定:
关掉电变电源开关,按住SETUP/MODE按键不放再打开电变开关,红灯闪烁3次后,两个灯全亮便已经进入了单模式。行程的设定方式同上,此刻的倒车行程仅为刹车力度。将电变换回双向模式只须再次关闭电变,按住SETUP/MODE按键不放,打电变开关绿灯闪烁3次,转变成两个灯全亮便已经再次进入了双模式。

例外注明:
1,刹车的力度因马达线圈T数和转子与磁体之间的磁隙大小而不同,另外还受车重的惯性改变。
2,当使用小T数马达时,为了不使电子设备受到大电流波动的冲击,请务必在电变电源的正负极接入点并接上一只16V3300uF以上的电容器吸收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