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潜艇

楼主(2007-06-29):
我想自制个潜艇,让朋友帮着做出了模拟图,如下,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推进轴与轴套间的密封,我填了黄油可还是少量渗水,请教有没有其它种类的油脂能彻底防止进水?

网友:
  这个潜艇有意思

网友:
你的设备怎么放到瓶子里面呢

网友:
黄油不抗水压...

网友:
用密封圈.

网友:
只能用O型圈,不知你具体怎么设计的.对于用O型圈我有经验.
用轴封不行,也要进水还要生锈的.

网友A:
用磁力驱动或者把外转子无刷的定子部分全部用环氧树脂密封,电机就可以装在外面的水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磁力驱动或者把外转子无刷的定子部分全部用环氧树脂密封,电机就可以装在外面的水中了。

网友:
装多个电机排水囖,真的船也有进水的~

楼主:
这是实际演示,用两个雪碧瓶对扣成艇舱,不做水柜了,用两侧的马达带动两个螺旋浆实现上浮下潜,见顶图,原理类似深潜器,而非潜艇。
楼上各位,我不太明白船用的密封圈怎么实现密封呢?具体该怎样做?以前一点船模都没接触过,这个还需各位帮忙。谢谢拉!

网友:
哈哈
这个潜艇好可爱哦?

网友:
你好,你的传动轴,是什么材料.

网友:
怎么帖图片啊

楼主:
我的传动轴就是电直尾管,管里套着小轴承,轴是炭纤杆,所有的材料和设备全部是一架报废电直上的,不再另购新材料了。
贴图的话还要先点发新帖,传上图片把地址复制到回复内容里就可以了

网友:
虽然有人建议用密封圈或者o型圈之类方法,我认为都不是非常有效.事实上,这些方法仅仅适用于很浅的水与很短的时间.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设计一套内外压平衡的装置.我举个例子,如果艇内艇外压力一样,水还能进来吗?常规潜水器上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不过这对各方面的能力要求实在高.如果你只是做着玩,我建议你购买潜水泵上的密封圈,向明白的人问清楚使用方法,再保证安装工艺,一米深的水应该没有问题.实际上潜水泵深度可以很深,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普通的加工\安装工艺达不到那样的水准.

网友:
貌似用O型圈的还是比较多的
坛子里有人玩潜艇的
了解下那些成品潜艇的防水设计会有帮助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车床设备?
精度要求有一点高.配合尺寸很重要.3,4M深的水是没有问题的.只有时间长了,O型圈要磨损,水封,油封比O型圈更难磨.结构有点不一样.

网友B:
二个瓶子连接怎么密封.

网友C:
潜艇制作进展
十分感谢为我提供热忱帮助的朋友,使我明白了很多密封方面的知识,传动轴和舵杆的密封已妥善解决。下面是我的整体制作进展,前后各一。动力采用悬挂式,皮带传动,具体制作步骤哪天有时间还要上详细图片。

网友D:
真COOL,何时下水?下水上图哦!
我只有成品潜水艇,是利用抽和灌船里的水而实现上升下沉的,也会漏水,如果贴紧了也没办法换电池,我的做法就是将电子设备用塑料膜包紧封住,电机就不管了,不怕水,在水里也不短路照样走...

网友E:
电池怎么办?

网友F:
试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