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不用遥控器来控制无刷电机及电调的转动   直接用手动调节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 朋友  快 告诉我方法      有现成的卖吗?

楼主:
有知道 的朋友 吗!?

网友:
买个舵机测试器接上去不就可以手动调节了?

网友:
我有写软件可以控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748&extra=page%3D3

楼主:
  谢谢 各为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zz-dm.com/commodity/d ... 046&flname=dmcp

  谢谢  买一个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