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镍氢

楼主(2007-06-29):
每次冲到1。44就行吧,然后电压会下降,几小时内下降到多少负算正常?

网友A:
1.44好像不太够哦~1.8恏点~

网友B:
sb年年有

网友C:
牌子很多,各厂家的质量各不同,跟充电器也有关系,一般是放一个小时回到1.35-1.38V

网友D:
当电池电压的下降速度达到0-10mV/分钟时,快充应该立即结束,然后转为涓流充电。

网友E:
我2300的AA单体电池 充完一般1.44-1.42V 隔数小时后 是1.38V左右

网友A:
 硪充就充倒1.8

网友F(2008-02-27):
。。。。。。。。都是充電狂人~

网友G:
冲到1.55V,然后下降到1.54V,然后平稳,表示冲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