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可以叠在一块用吗!!!!!

楼主(2007-06-29):
朋友给的磁铁 和我的转子和定子不配  正好小一半   想把两个叠在一块用 如图

楼主:
寻求高手帮助!!!!!

做成后 不通电用手转动有点费劲 !!!!全新的轴承 我想是磁性太强了(N40)  但也不确定
还没敢通电  怕烧了电调
电调怎么配  还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配强磁铁,必须要线圈有相对较大的电流  只知道这些

网友:
 不要着急 慢慢解决

网友:
叠起来应该可以 这个外转子我也有几个 是电脑机箱风扇里的 磁铁我也有也是N40的 耐高温不好 80度就没磁了 不过还没找到合适的定子

楼主:
楼上的意思 是不是说没问题

楼主:
铁心 好买的很
你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强磁铁,必须要线圈有相对较大的电流  只知道这些

无刷可以看作是磁场旋转的直流电机,  T=Ct Φ Ia   ,Ct是常数,=(pN)/2πa,Φ是磁通,
配强磁不需要大电流,除非要大的转矩,如果想要相同的转矩又要剩电可以换强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可以看作是磁场旋转的直流电机,  T=Ct Φ Ia   ,Ct是常数,=(pN)/2πa,Φ是磁通,
配强磁不需要大电流,除非要大的转矩,如果想要相同的转矩又要剩电可以换强磁。

   见解不错啊!!
             有很强的理论知识。
卓风   我想请问一下,你磁片为什么要叠加起来用。

楼主:
原因是我没有合适的磁铁啊!!!!!!!

网友:
粘一起用应该可以的 注意好极性 不过一般的胶粘不住  还有就是N40如果过热就永久性的没磁了

网友:
对了 铁心你在什么地方能买到啊

楼主:
一个叫(无刷电机)的朋友那有QQ506257065价格你们商定  不过挺便宜的 材料还是进口的呢
他为人很好 !!!免费送了我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