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起动器用什么电池好.............

楼主(2007-06-29):
我目前用的是12V17A的电瓶,又重又大特别不方便.
看到有些人的起动器后面绑的电池组,又轻巧又方便,请问他们用的什么电池,有谁是这样的吗?能否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用2号镍氢吧戌sc也行

网友:
我用锂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号镍氢吧戌sc也行

请问为什么要用2号的镍氢的,5号不行吗?
戌sc是什么啊?
如果用镍氢的话能否讲一下怎么做?串几粒才行?

谢谢..

网友A:
自已做的话,要有高扭力的电机,一般为12伏电机,要10节串联才行。用电钻上的7.2伏电机也行,电池用6节就行,5号电池放电达不到的,1号又大了,所以选2号或s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做的话,要有高扭力的电机,一般为12伏电机,要10节串联才行。用电钻上的7.2伏电机也行,电池用6节就行,5号电池放电达不到的,1号又大了,所以选2号或sc的

起动器我已经有了,我的意思是怎么把那个电瓶换掉.

网友:
原来是几伏的电瓶?用线接出来或者把电池放进去就好了

楼主:
看了下2号的电池35元一对,这个价钱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我收过50块15节的 一半可以用

网友B:
我用4节锂锰电池作启动器电池,很好用

网友:
我从来不用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4节锂锰电池作启动器电池,很好用

朋友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