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推荐一款1500元以下的全能充电器吗?

楼主(2007-06-29):
如题,谢谢了!

网友A:
亚拓新款!

网友B:
601他垃圾

网友C:
买好点的吧! 反正都要花米了

网友D:
不知道HK得601怎样,,最近可能去买一个~

网友E:
试一下这个,不满意质量有什么问题随时退或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F:
1500元下,建议买 much more 新款冲电机,可冲1-14节电,1-4 lipo, 性能有保证,功能多并不代表性能高。

网友G:
有啊,好像是2005?还是2006/07那款啊。或者2008

网友D:
MUCH MORE恏,,CDC只能充镍电~

网友H:
买much more吧

网友I:
楼主真有钱啊

网友J:
买个MEGA POWER 960吧,1600左右,看我介绍和解剖它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B1%F9%C7%F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B1%F9%C7%F2
虽然觉得内部做工一般,但是实际使用效果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