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鸟手电钻的有刷电机可以玩船吗

楼主(2007-06-29):
请教一下老鸟手电钻的有刷电机可以玩船吗?
用多大的桨和电调

网友:
 我不明白

网友:
你把头像改了才告诉你

网友:
  有人玩过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在玩,哈哈
速度慢点啦,不过我们这的河也不宽,慢点就慢点吧
主要是改好后的感觉爽
桨是自己做的,直径要有55多了
明天正式下水  心里怕怕

网友:
可以,我 用过,但要用机械调速,速度不慢,我用的电机用1.2的电池上电,手都抓不停

网友:
头像恶心 ,还什么靓仔

网友A:
工具550 电机12V电压的
我上了10颗镍镉,70CM的VOLOV船壳
50A的防水电调,自己做的桨轴,下水啦
速度一般吧,撞墙也碎
刚下水被塑料袋缠住了,硬打了几次油门  结果
传动轴打滑了紧固螺丝都卡不住了
幸亏轴套里黄油比较多,轴才没滑出去
看来工具550也不能小看啊,下次打算上12颗镍镉试试
只要没烧电调,烧两个电机算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550 电机12V电压的
我上了10颗镍镉,70CM的VOLOV船壳
50A的防水电调,自己做的桨轴,下水啦
速度一般吧,撞墙也碎
刚下水被塑料袋缠住了,硬打了几次油门  结果
传动轴打滑了紧固螺丝都卡不住了
幸 ...

上个专贴吧,也好给你送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從這裹找到答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 ... related&search=

有意思

网友:
是太阳能的吧

网友:
偶的550被撤职了,代而上之的是tigher的755
速度不一样呀,现在是12节镍镉,船已经飘了,而且有点  点头的 看来还要在船头加两节电池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