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功率和转速关系

楼主(2007-06-29):
根据电机工作曲线算的一些直观的数据,可能对大家选桨和搭配电池等有所帮助

电机带载转速为空载转速50%时,输出功率最大,设100%    (根据电机曲线设 效率40%,与实际有出入)
电机带载转速为空载转速55%时,输出功率为最大值的99%
60%时,96%      (效率约50%)
65%时,91%
70%时,84%       (效率约60%)
75%时,75%
80%时,64%       (效率约70%)
85%时,51%
……
随着转速增加,电机效率会提高,但超过这个幅度反而会下降。
由于电流与转速成反比关系(扣除空载电流值),只要知道某一点的转速和电流可以大致判断带载转速。

网友:
又来理论的东西~ 不懂

网友A:
爬兄 你是根据什么电机在什么电压什么电流下出来的数据?

网友:
列条函数式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着转速增加,电机效率会提高,但超过这个幅度反而会下降。
由于电流与转速成反比关系(扣除空载电流值),只要知道某一点的转速和电流可以大致判断带载转速。

列2次函数 应该是a<0 有最大值 根据呢个可以看出随着转速增加,电机效率会提高,但超过这个幅度反而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兄 你是根据什么电机在什么电压什么电流下出来的数据?

应该是电机的共性,我只是根据扭力和速度为直角边的直角三角形内所容纳的矩形面积算出具体比值而已。

网友:
电机的特性很多.要跟據特性曲線,選用.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曲线一定是风机类带负载起动

楼主:
没有什么深度啦,很简单的几何东西,只要电机转速和扭力为线性关系就是这个比值。
至于怎么选择工作点那是专业玩家考虑的事了。

补充两个比值:
电机带载转速为空载转速90%时,输出功率为最大值的36%
电机带载转速为空载转速95%时,输出功率为最大值的19%

估计这两个比值一般用不上,但万一有人的电池放电电流不足或专门搭配小直径桨也可参考一二。

楼主:
很久以前有高手提到工作点选择在功率曲线和效率曲线相交的地方,由于大家都没有效率曲线,估计这个方法不太方便,如果根据输出功率曲线的比值,不管什么电机,只要选取空载转速的65%~70%应该就有九成功率输出和合理的效率,岂不方便些。

至于是倾向选取更高转速工作区域或使用更大直径桨(较大的推力和输出功率),估计要根据高速船低速船等方面综合考虑。
(其实小可也没底:电机转速高了而输出功率小了,船到底会不会更快?)

网友:
高深的东西啊。。。果然有研究。佩服佩服

网友:
占个位,果然好东西,留着以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列2次函数 应该是a<0 有最大值 根据呢个可以看出随着转速增加,电机效率会提高,但超过这个幅度反而会下降。 [/quote

我没想到过列函数去计算效率曲线呢,我只是试过画坐标,几种不同电机的效率曲线大体上很相似,都是在转速大约80%~90%时候是峰值,超过这个转速效率就大跌。

网友:
用几何滑板画得么??

楼主(2007-12-13):
有兴趣的朋友看看这张图表,电机的转速受螺旋桨扭力影响更大,下图曲线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太深了看不懂。。。。。。。。。。。。。。。

楼主(2008-02-06):
找到一张更有深度的图表,供大家参考

《螺旋桨与推力图》

引自:

http://www.tech-domain.com/ShowPost.asp?menu=Next&ForumID=1&ThreadID=407

网友:
可惜

不是船浆的推力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考慮為电机最大平均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在22楼的曲线图是理想状态下的电机和螺旋桨扭力曲线图
图中所标的——(电机最大功率输出)其实是电机最高转速的二份之一位置,可能造成读者对整体图表的误解

螺旋桨扭力曲线是转速的二次方曲线,根据扭力和直径之间的五次方的比例关系而列出一连串曲线
从图中可看出转速相同而扭力不同的电机、以及电机并联输出  或电机电压提高一倍、或者通过减速组后螺旋桨实际转速的变化。

实际上曲线中涉及螺旋桨的推力系数扭力系数等都不同,与实际肯定有出入,只不过从曲线中可以了解一些电机选择螺旋桨搭配的趋向

网友:
我这几天在调整船的搭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浆在水中的转动阻力,与转速的2次方和直径的4次方成比例关系。而浆的阻力最终是要由电机的扭距来克服的。随着电压提高,电机的扭距会提高,但有一定的上限。所以,当转速提高时,电机受到的阻力会快于其扭距的提高,也就是说当低速运转时电机的力量还够,但高速时电机力量就明显不足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在高速区域来跑,所以要保证高速时的浆阻力和电机扭距匹配。这有2个办法,一个是换扭距更大的电机(这样做麻烦,成本高),或者是换更小的浆,因为直径稍微减少一点,阻力就下降很多。
所以在搭配时,我觉得首先选择相应的电机和电池,尽量让电机在其最高的电压范围下工作,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率。如果电池的电压和电机能承受的电压有很大差距的话,以后如果换更高电压的电池的话浆就不匹配了。应该在最大功率的转速下选择浆,先用塑料浆配合剪刀来调试,有钱的直接订做3到4种直径的浆,根据目测可以测量其效果。
所以现在的很多商家,在配置中只说明了电机和浆,但没有说明配什么电池,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导,用2节锂电或是3节跑起来的速度和效率完全不同,3节电时可能多数都变成热量跑掉了。油机和浆的搭配是一个稳定的组合,因为内燃机的扭距和转速范围是给定的。但电机的扭距和电池电压有直接关系。

网友:
楼上朋友简单阐述了转速、扭力、浆的大小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2008-03-10):
我们只有学习提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