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黑鹰450重心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7-06-29):
新手关于黑鹰450重心的问题,由于不太会调机,今天通上电池试了下,为什么油门往上推后,飞机的机尾尾翼就开始碰地板了,机头翘了起来,这究境是何问题,请教大家了,谢谢!~大家还有没有关于F6EX的控的新手悬停各项参数设置呢,谢谢各位模友了!

网友A:
装上电池,,,,平衡翼做为支撑点,转到与机身垂直,,,,,,,,看一下,机机有没有衡,,,,,调电池的位置来做平衡,,,,油门上来后,,,,那只有打控制杆了,,,,,,但起码,静态时,机子要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电池,,,,平衡翼做为支撑点,转到与机身垂直,,,,,,,,看一下,机机有没有衡,,,,,调电池的位置来做平衡,,,,油门上来后,,,,那只有打控制杆了,,,,,,但起码,静态时,机子要平衡,,,,

网友:
你这个可能不是重心问题。仔细检查你的三个伺服器是否同步,球头安装位置是否一样。检查你的发射机是否设定为3S -120度的十字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