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来看看我的究竟是何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07-06-29):
新手关于黑鹰450重心的问题,由于不太会调机,今天通上电池试了下,为什么油门往上推后,飞机的机尾尾翼就开始碰地板了,机头翘了起来,这究境是何问题,请教大家了,谢谢!~大家还有没有关于F6EX的控的新手悬停各项参数设置呢,谢谢各位模友了!

网友:
试飞前先要确认螺距是否正确,最低油门为-2度,中点5度,最高9-10度。
确认十字盘是否水平?
确认十字盘是否随油门上下而水平上下。动作不对要纠正。
最好叫老手帮忙看一下在试飞。
重心只要托住平衡翼杆提起飞机就可以看到了,往前倾则电池往后挪,否则反之。直到令飞机提起呈水平状即可。

网友:
先检查一下ccpm是不是设置正确

网友:
千万别急着要飞起来,先学会调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关于黑鹰450重心的问题,由于不太会调机,今天通上电池试了下,为什么油门往上推后,飞机的机尾尾翼就开始碰地板了,机头翘了起来,这究境是何问题,请教大家了,谢谢!~大家还有没有关于F6EX的控的新手悬停各项参数 ...

你这是斜盘没有调平,斜盘是否水平要根据飞机情况来看.有时候眼睛看的是平的,飞起来不平是不行的!!你的情况是斜盘向后倾了,调下舵机上的连杆就好,直到你的飞机将要离地时,平行的向左飘移就对了

网友:
先把马达连接线拔掉(切记!!)

然后看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水平的,再推油门杆,看十字盘是否整体向上移动,如果不是,重新设置遥控里的CCPM。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多数是CCPM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