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如何设置油门螺距混控!还有CCPM120斜盘混控!

楼主(2007-06-30):
一般大家设置都是直接吧油门设置直接控制螺距,油门变化不能根据螺距变化,以至于不能暴力3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大家设置都是直接吧油门设置直接控制螺距,油门变化不能根据螺距变化,以至于不能暴力3D。!

我把键盘的8设置成加油门 2设置成减油门了  起落架也可以类似这么弄

楼主:
  我用遥控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高手能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