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我,请问怎么知道帖片电容的容量

楼主(2007-06-30):
小弟穷,买不起帖片电容,只好从旧板子上拆,可是电容没有容量标识。
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出容量的?
谢谢!

网友A:
你那里贴片电容什么价钱?是不是都卖整盘?
贴片电容从外观(封装)上是看不出容量的,只能测量。我图省事买了电容/电感表(180RMB),一搭电极就可以测出来了。如果你不想花这个钱,或许可以试试测量容抗的方式,也就是DIY一个精度非常低的电容表,通过频率已知的交流电在电容两端产生容抗的原理将容量转换为电压信号测量出来,然后计算。
依我看,花几块钱买几十个电容用着挺合适,实在不方便的话加我Q,21780231。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卖家。

网友B:
凭看是看不出容量的 要测

网友C:
贴片件不贵,在深圳赛格买样品,1块钱可以买一种100个电阻或电容,0805或0603的。

网友D:
要什么样的直接联系我,免费送

网友E:
万用表可以测

网友F:
看不出的,测也不准,因为你焊过了。只有买新的。

网友G:
可以用有带电容表的万用表测
但是只能测电容量大的,小的看不出,小的如几PF 几十PF只能用专业的电容表测才行

网友H:
原帖由
tdhlh
于 2007-6-30 20:16 发表
要什么样的直接联系我,免费送
好模友,并且是高手哦
呵呵,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