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我,请问怎么知道帖片电容的容量

楼主(2007-06-30):
小弟穷,买不起帖片电容,只好从旧板子上拆,可是电容没有容量标识。
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出容量的?
谢谢!

网友:
万用表啊! 有测电容容量的

网友:
 贴片电容上多半都有标注,那几个字符就对应一个容量。有手册可查询。在电路板上,贴片电容旁边以“R”+一组数字标注,多为Rxxx,xxx-为排序;贴片电阻旁边以“C”+一组数字标注,贴片电阻上一般没有标注,需要测量才能知道大小。

网友A:
 3楼好象把R和C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好象把R和C说反了......

 各个厂家标注不同,我是以电脑主板为例,所以加了引号,特别提示需要注意。

网友B:
贴片电阻上一般会有标注的,如果是三位数,例如“103”就等于10000欧,即10K,102=1000欧=1K,000=0欧,注意的是100=10欧,101才是100欧。

如果是4位的,则属于精密电阻,1001=1000欧=1K。

相反,普通的贴片电容,则是一般以颜色区分容量,有些带有极性的,体积比较大的电容才会有标识,方法跟电阻一样,104=100000P=0.1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阻上一般会有标注的,如果是三位数,例如“103”就等于10000欧,即10K,102=1000欧=1K,000=0欧,注意的是100=10欧,101才是100欧。

如果是4位的,则属于精密电阻,1001=1000欧=1K。

相反,普通的贴 ...

 对。

网友:
买个表去测电容还不如直接买电容了

楼主:
首选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找了N块板子,电容上都没有任何标注,因而束手无策。

网友:
买个好点的电容表,100左右,测得比较准的。

网友C:
万用表很难测准,比较准的是LRC测试仪。
同一块板子上贴片电容的体积如果有大有小,往往容量大的体积也比较大。

网友:
把你需要的电容封装与容量都列出来。

同一块板上体积大小各异的不太多。有差别的话除了容量限制尺寸之外还有耐压、布线之类的因素在里面,凭尺寸差异是无法估算容量的。0603的有诸如105(1uF)这么大容量的,1210的也有6pF这种小容量的,都不好说的。

直接买新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很难测准,比较准的是LRC测试仪。
同一块板子上贴片电容的体积如果有大有小,往往容量大的体积也比较大。

专用的电容表,不是万用表,万用表不准的,电容表可以测出10P的电容

网友:
没有标示的只能借助仪器,万用表,电容表,多用电桥.

网友:
买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