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腐化器那个接受机似乎有点毛病,达人近来看看,还有晶体问题

楼主(2007-06-30):
上面有个可调的什么东东,是不是因为碰了那个的原因?接收机有时候莫名其妙没反映。另外我有一对72。830的晶体,发射晶体是FUTABA的,接受晶体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为什么不能用?如何检查晶体是否坏了?

另外我的接受机怎么查看是否坏了?有啥简单的方法没有!

网友:
那个是发射机的选择开关,默认的好象是F的另一个是J的
这个接受我一直在用,感觉不错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反映,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西安孵化72频的接收机能用飞高72.130频的晶体配我的JR9XⅡ72摇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西安孵化72频的接收机能用飞高72.130频的晶体配我的JR9XⅡ72摇控吗?

西安孵化的接收机有JR与FU之分,用JR 72MHZ的接收机配上JR原装晶体或西安孵化的晶体就可以用JR9XⅡ72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