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亚拓600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请问你们玩这个飞机的一般用的是什么
充电器
,我现在手上有个501DX多功能充电器,但最多只能充5节
电池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影响电池寿命的情况下,可以为600飞机的电池充电

网友A:
501DX多功能充电器转让我,你再买能充6节的

网友B:
买能充6S的充电器~

网友C:
我現在用TP1010C充電器+TP210V平衡器
除了LI-PO外還能衝鎳鎘/鎳氫/鉛酸(SLA)/A123等等

网友D:
楼上的充电器 设备牛啊!
我就用2006+12V12A 电源! 1-6S都能充 还能充2组3S电池!
主要是价格实惠!

网友:
现在有没有专用的6S里电池平衡充电器呀

网友E(2007-08-14):
4楼的不就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