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频块?

楼主(2007-06-30):
高频块安装在哪?

网友A:
高频头是用来调制发射控制信号的.如果是高频头更换的(如T6 EXHP)遥控器就是机内接天线的那块印刷板.可以更换的在机后一个可以取下来的黑盒子就是高频头.

网友B:
中高档遥控器背后有一个可拆卸的黑盒

网友C:
左边的这个就是,主要作用是将主机给的控制信号,通过高频头调制在高频上(27M 35 40 72 75 2.4G)这些频率上发送出的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