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SY的LAMA控模拟器接口供电是哪根线?

楼主(2007-06-30):
有人知道么?
想做个并口线,并口直接供电

网友:
并口里面并无+5V供电定义针脚,参考我的 USB供电接法, 楼上的联结~~

楼主:
明白了,找了一个移动硬盘的USB线来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按这个图作了,焊接没问题,5V正常,windows游戏杆里面没有反应

会是什么问题?我用的C9014,不会是管脚排列不同把?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2%A2%BF%DA%CF%DF
这里9014管脚排列又不一样

换了管脚排列,EBC,CBE,9014换了几个,统统不行,完全没有反应,何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2%A2%BF%DA%CF%DF
这里9014管脚排列又不一样

换了管脚排列,EBC,CBE,9014换了几个,统统不行,完全没有反应,何解?

上面那个连接的9014或许有两种封装. 如果是用的9014C,按照我这个图来接.   并口中断属性一定要设置. 电源可以先用电池,控只接PPM+GND出来

上面的图别看错了,示意图上的是E-SKY后面的S端子的 插座 实物图,  你要接的S端子线是插头, 对应的孔是反着来看的,   线用万用表量一下不要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连接的9014或许有两种封装. 如果是用的9014C,按照我这个图来接.   并口中断属性一定要设置. 电源可以先用电池,控只接PPM+GND出来
http://photo.mofang.com.cn/photo/2878/5112/200706150951256171 ...

接线没有任何问题,安装操作更不会有问题,是GND断在插头里面了,阴沟里翻船阿

手边没有并口插头,找了个老电话线猫的数据线,一次成型的插头,里面挖空,由于空间太小,往里面塞着塞着就塞断了,还好现在工作正常了

那个保护的二极管有0.3V压降,会不会造成MCU工作不稳定?

楼主:
信号问题解决了,PPJOY设置的问题又来了,在G3.5里只能影射到左边XY两个通道,右边试遍了都找不到,设置是爱找上面贴子里的图片,怎么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