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飞机上有个罗盘能够把方向实时传输给遥控器

楼主(2007-06-30):
并在遥控器上显示....那么飞丢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突发奇想.

网友:
   ,加装个通道控制蜂鸣器,响度就照救护车那种哇^_^

网友:
双向传输的无线电控制设备是禁止的,不符合相关规定
要传,只传方向数据也没实际意义,你的飞机又没自驾
要的是飞行姿态,高度,速度

楼主:
高度速度没有关系.飞远了只要知道方向还是有救的.

网友:
那还得多一块电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