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10左右坦克模型车体用什么材料较合适?

楼主(2007-06-30):
目前有部分模友热衷于自制大比例坦克模型。本人曾制作1:10坦克模型,车体材料用木制层板,有模友认为不合适,请问大家的类似模型车体用的什么材料?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 项 ), 共有 92 人参与投票
84.78% (78)
5.43% (5)
4.35% (4)
1.09% (1)
3.26% (3)
0.00% (0)
1.09% (1)

网友:
从加工和实用(玩)的, 木制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看到国外有很多坦克模型是用的木头, 是但从仿真和美观等角度来说,还是金属的好.另外静态的多是用塑料.(拼装模型)
其实最主要的是你有什么样的加工条件,就利用手中的条件去做好了.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PS:
LZ分享一下你做的木制坦克嘛.

网友:
我喜欢金属的,很有重量感,

网友:
制作金属的,既仿真,又有重量.

网友:
万一要打呢???金属的好.

网友A:
金属的好!看看我的底盘,锰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好!看看我的底盘,锰钢的!

好漂亮啊!! 能不能详细一点呢,比如说车架的结构

网友:
 可惜,我这是配田宫1比16的豹2做的金属件请到   静态模型专栏里查看我发的帖,也许可帮你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惜啊!不能摇控,只能看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借用一句名言.............想必楼上也是看过的!

        [小车被人玩,大车人被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车被人玩,大车人被玩.]
大车也可载人,

网友:
用4mm的树脂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汽车另当别论

网友F:
俺用4mm的环氧板, 棒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用4mm的环氧板, 棒着呢。

环氧树脂板 是不是就是电木板啊? 好像怕水吧?

网友:
投个冷门的

网友:
提议用大理石板制作个坦克

网友:
2mm钢板配合角钢栓接or氩弧焊

网友G:
我打算用4mm合金铝板.要做就做个好的省得以后后悔.

网友H(2008-04-04):
油动的要用冷轧板,否则一开动非散不可

网友I:
铝板就够了

网友J(2008-06-05):
原帖由
b2a6m
于 2007-6-30 23:10 发表
金属的好!看看我的底盘,锰钢的!
这个怎么做的?加工起来应该挺难的吧?

网友J:
其实还应该问详细点,用什么材料的金属.要考虑到重量,韧性,造价等很多因素呢

网友K:
我穷苦人,我用的是,1.2MM铁板..还没加角铁做骨架..没你们褔有...

网友L(2008-08-11):
还是用金属材料比较好,又有重量感,加工也比较容易。我用的是3mm的铝合金板材请看看我的坦克

网友M:
各种材料各有利弊。如果要做一个负重大的,自然是钢材比较好。如果负重不大,自然铝合金就可以满足强度需求。如果你做的是水陆两栖坦克,我觉得非金属更占优势。

网友N(2008-10-07):
回复6楼
就知道炫耀自己,lz说的是1比10的壳体,当然是什么都不及铁的钢的啦,你那锰钢的做1比10的瞧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O(2009-10-27):
先考虑驱动方式,再考虑外壳用什么材料。

网友P(2011-03-18):
做金属的,要耐得住炮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