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LamaV3老打转,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07-06-30):
一飞起来就按1.2至1.5米直径顺时针打转,再加上自转。根本就控制不了。也试过调4合1的咚咚(不知道叫什么)。就是没解决。。。。再搞不好就把它卖了。。

网友:
应该是内轴和下齿轮松动.造成上下叶片的转速不成比例.调调试试吧!

楼主:
这个答案有点眉目,因为油门停下来后,是下翼先停下来,上翼还在转。。。

网友:
检查一下下翼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停下来后,是下翼先停下来,上翼还在转。。。

下翼带十字盘,磨擦相对上翼是大点的,后停是正常的····这是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

网友:
飞机顺时针转圈飞行,由两个动作合成:1、向前(或侧)直飞;2、顺时针自转。应分别调整解决。1、调节舵机连杆长度使十字盘“平”,起飞后不前进不侧飞。同时调正平衡杆的连杆两头的角度与头球的连接顺畅,及检查平衡杆是否弯曲。还有电池的重心必须与原厂的一致。这一步调好了,飞机起飞后很平稳,只会少量漂移和自转。2、顺时针自转是调四合一中后面那个(调上下桨转速比例的,实际是微型电位器),往“+”旋多了机尾顺时针转,往“-”多了则反时针转。这种机器很低档,不能完全锁尾,飞行中还要靠手动祢补。另外这种微型电位器品质非常差,接触不良、漂移变值等,今天飞的很好,明天又变又得要重调。

网友:
很好控制的 把偏飞向左调调  然后再把转向向左调调 不行就用手打舵怎么也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