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无刷电机如何选配电调???

楼主(2007-06-30):
自己绕的无刷
电机
不知道怎么选配电调,请高手和老鸟帮忙!!!!

网友A:
自己绕无刷啊,牛人!

网友B:
用大的,同时用表量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C:
最好用大的 我原来做的一个大无刷 18A的上去就冒烟了 30A的才勉强

网友D:
查一下用的导线的绝缘,载流能力,然后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