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为什么不锁尾?

楼主(2007-06-30):
今天我飞3D时,(在打开3D开关)发生不锁尾现象,正常飞行锁尾,请问高手为什么不锁尾?不锁尾的原因有几种,能帮我分析一下吗?不胜感激!!!
配置:401+S9254 65MG*3 FF9

网友A:
1。检查陀螺感度,方向。
2。检查尾舵位置,是否居中。
3。检查皮带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罗距或电机扭力问题,桨要是重的话,桨距大,丢转严重,就没法锁尾

网友C:
如果没改动过遥控设置的话,可能是皮带或者尾轴打滑

网友D:
可能是高转速的时候皮带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