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E新版跟老版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07-06-30):
亚拓450SE新版跟老版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升级了 大齿盘,新版拆装方便(大进步),尾推双推改单推(大失败)
其他地方好象没发现,应该还有些吧

网友:
“尾推双推改单推(大失败)”严重同意!

飞不了几个起落就会观察到尾部卡卡的,要不停的润滑尾轴,一不留神就会空中疯狂自旋,搞不好就炸机了

网友A:
多了去了,侧板,向位器,十字盘,尾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去了,侧板,向位器,十字盘,尾推

你这个等于白说,具体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等于白说,具体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晕,好心遭雷打了。告诉你哪些地方有区别了,自己不会去找下资料啊。

就当我白说好了

网友:
最主要是横轴改成4MM的,且大桨夹里加了止推轴承,

大齿中间多了个用四个螺丝固定可拆的轴套;电机由3550KV改为3700KV;电调由35G改为35X;头罩由塑料改为玻纤的,多了块2100MAH  22C的亚托电池;尾推改为单推(失败);平衡杆固定座上加了两个轴承;相位器中间的铜套加长了;尾管撑杆头改成金属的;皮带轮改成金属的;中联改了(横轴孔变大了多了个亚托的字);大桨夹改好看了;尾管固定座倒过来了(为了陀螺仪倒装);尾舵机座上多了个洞;侧板有些地方加强了尾座下边改直了; 我只知道这么多了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