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锥度是多少,怎么量?

楼主(2007-07-01):
取下夹头可以直接放钻头

网友A:
一般是小钻MT2粗头19左右的,大点的钻床MT3 粗头23左右

网友B:
有标准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小钻MT2粗头19左右的,大点的钻床MT3 粗头23左右

MT2是不是模式锥度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标准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在什么地方查??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莫氏追椎度2號或是3號

网友:
图片的钻头是多粗的?给个数大家好告诉你。

网友:
这个钻头如果是 Φ16~18的话那它应该是MT2也就是莫氏二号的,如果小于 Φ13的话就是MT1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