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机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2007-07-01):
昨天3D滚翻炸了两下,损失一个大齿,虽然地面有草,但也没有别的损失了,哈哈。大桨少说经历了几次炸机了,裂了,还能用。
都是草的痕迹啊。炸的时候油门锁定快点,问题就不大,呵呵。

网友A:
大桨要换新的。

网友B:
怎么我的大桨老是一打就挂了, 飞航线,风一吹尾着陆,尾管也挂了

网友C:
油门锁定快点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做

网友D:
看了SJM老大的6EX设置,在我的FF9上应该是G开关控制油门锁定,可能是出问题的时候强制油门到多少值吧,请高手指点一下了

楼主:
强制到0啊

网友E:
控有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D:
介绍当然是有的了,不过有实际应用的说明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