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主桨和尾奖的转速比率是多少啊?

楼主(2007-07-01):
请问大家,450的主桨和尾奖的转速比率是多少啊?载荷 是多少?
SJM的主桨和尾奖的转速比率是多少啊?载荷 是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A:
要看你装多少T的齿轮
Align 450SE 如果都是原厂尺寸的话[电机转速:主轴转速:尾轴转速]:12T[1:12.5:4.24]/13T[1:11.5: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