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神奇哦,螺距调节连杆3D中飞出来.居然安全降落

楼主(2007-07-01):
 正在苦练侧翻中.已经飞了4个电池
打算最后一翻就收工.正在进行中,翻到一半发现飞机突然打转起来,转速不连贯,也不快,当时怀疑尾舵机OVER了.
高度6米左右,没慌到
还有充足时间打熄火,再观察...
在坠落到2米的时候发现 飞机并没有完全失控
大喜,切到普通模式.油门差不多推到顶 才慢慢的爬升起来-----又以为是没电了
好不容易摇摇晃晃的降落  蹲下来看,原来是调节螺距的长连杆飞丢了
靠着单边螺距升力居然也救回来了,真是神奇啊

回去检查横轴 主轴没弯.
顺便检查斜盘大滚珠,虚位奇大无比,差不多1mm了,马上换

网友:
呆哥怎么不搞CCPM哦?

网友A:
我前几天在倒飞着突然感觉转速降低,而且还有东西掉下来了,马上一把将飞机打正,紧急着陆,再推油门电机已不能转了,检查电机(A.K.E冰峰雷电450R35) 发现外转子的磁铁掉了几块,而且已将电机卡死,也是一次成功的死里逃生!心里美滋滋的!

网友:
 我怎么就没碰到这种好事啊!

网友:
都是好事哈

网友:
捡到了 这个运气~~~~

网友:
技术+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苦练侧翻中.已经飞了4个电池
打算最后一翻就收工.正在进行中,翻到一半发现飞机突然打转起来,转速不连贯,也不快,当时怀疑尾舵机OVER了.
高度6米左右,没慌到
还有充足时间打熄火,再观察...
...

基本功过硬,想炸都困难!! 呵呵! 严重佩服中!! 看到你情况,想起了我自己,那天出去飞,带了4电.一电正飞前进航线,一切正常,换电上后退航线,飞着飞着尾巴开始不稳了,以为感度高了,没管继续飞,后来机头向左狠甩2下又正常了,一会又甩,坚持把电飞完.下来一检查一身的冷汗!!!前一天上班前调的尾舵,走的匆忙螺丝都没锁上就跑了,2个螺丝在外面一大截就这样弄了2个电,呵呵,收工回家!!!飞行前的安全检查严重走了形式!!!鄙视自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在倒飞着突然感觉转速降低,而且还有东西掉下来了,马上一把将飞机打正,紧急着陆,再推油门电机已不能转了,检查电机(A.K.E冰峰雷电450R35) 发现外转子的磁铁掉了几块,而且已将电机卡死,也是一次成功的死里 ...

2个字,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苦练侧翻中.已经飞了4个电池
打算最后一翻就收工.正在进行中,翻到一半发现飞机突然打转起来,转速不连贯,也不快,当时怀疑尾舵机OVER了.
高度6米左右,没慌到
还有充足时间打熄火,再观察...
...

感觉确实很神奇,你说的是连接十字盘的那个螺距拉杆吗? 这个拉杆我飞脱了3~4次了,无一次幸免。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这个拉杆在空中飞脱的话,首先应该是听到“嘭”的一声巨大的爆桨声,然后飞机会“辟勒噗芦”的掉下来,根本没有救的机会。

理论上单边螺距是不可能拉得主的,我们平时调螺距时差一扣就出现双桨升力严重下降。如果只有一边螺距拉住另一边由于阻力会变成负螺距,双桨大的惊人,基本上就是“辟勒噗芦”的直线下降了。

或许是连杆降落以后蹲地后掉的?

我只是猜测,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就是这个连杆掉出来

我已经掉过3次了
前2次运气没那么好
因为我用的是塑料斜盘,那个固定斜盘球头的螺钉会穿过斜盘座 往内出来1-2扣

其后果是球头套转动到一定角度被这个螺丝钉头扫中.

我已经把肇事的塑料斜盘换掉了,看看那个幸存下来的一个球头套.
看见了吧?扫了无数次 一个边角都平了
我早就知道这个隐患,侥幸心理而以

至于单边螺距能不能飞我可不想弄第二次了,那个有兴趣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连杆掉出来

我已经掉过3次了
前2次运气没那么好
因为我用的是塑料斜盘,那个固定斜盘球头的螺钉会穿过斜盘座 往内出来1-2扣

其 ...

建议帅呆把那个扣换了吧,看着都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