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设计的最大螺距是+ - 多少?混控

楼主(2007-07-01):
谢谢各位。
悬停点的油门位置大家的都在那里?我的已经到80%了,这时油门也有80%多了,螺距+5左右。
感觉我的
电机
不够力,猛加油也没有那种突发感。油门已经是高响应了、中进角。430L的电机、原装电调、12t的齿。不是
电池
的问题,我几块都换过试了。

网友A:
100%螺距的时候,应该有13度左右。你看下50%的时候是否0度,不是的话,调整舵角或者拉杆的长度。

网友B:
螺距尺只有12度吧,大概就在12-13度左右,只要舵机臂不碰到东西就行...
看情况是你的螺距调的小了点,在80%的时候螺距在+7左右

楼主:
了解了。我可能是整个十字盘在中立点的位置过高了。导致下行程最低点留得富裕太大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