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lama可以作训练机

楼主(2007-07-02):
我的22e调好了,但操控水平太差,模拟器里还经常摔。很打击信心。据说lama容易飞也有旋转斜盘可以当训练机,但也有人说lama手感和普通机差别很大,飞过以后就不会普通机了。

网友:
练习好模拟软件比练习LAMA更重要!

网友:
对头,模拟器.

网友:
22e能练好保证你成为高手。。 lama应该不能做练习机的,买个新出的固朗450s把, 全套RTF,带控。 好像12xx

网友:
你可以把LAMA的控,调成22E一样的控法,,,,也是可是有一点帮助的,,,,有时我就是用它来真机练对头的,,,,

楼主:
几位肯定是过来人。为什么模拟器更好?LAMA的控和22e不同吗?
22e都飞不好450恐怕摔机成本更高。

网友:
lama不能做训练机。
原理不一样,导致手感完全不一样。

网友:
都是垃圾

网友:
都不行的,除非你去买台真正的"喇嘛"...

在广龙那里有.不过不用看了,那价钱吓死人..

网友A:
拉玛练手完全可以

根据我们上海老年航模活动的经验,飞拉玛完全可以练习操纵手法。
它可以让你掌握操纵方向不会搞错。至于手感当然和单旋翼的不一样,但是模拟器就和真飞行一样或差不多吗?我看区别还是很大的。
模拟器永远不能代替飞行。因为模拟器里摔飞机你心不疼,没有紧迫感,没有紧张的心情。模拟器里观察到的姿态和真实状态有很大不同。
从来没有操纵经验的人可以马上把拉玛飞上天。
飞好拉玛的人可以很快把单旋翼的电直飞起来。我们有几个老年朋友,在掌握拉玛的飞行以后,一个起落就可以把单旋翼悬停几秒或十几秒。至少他们不会打错舵。他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难关是起飞时压右副的量,这和拉玛有很大不同。
请看下面的活动介绍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网友:
直接练真机,我从不会到会悬停都还没摸过模拟器,多看看人家起飞时的动作还有就是机机要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衡原理确实不同,lama不用尾桨。但都有旋转斜盘,控制原理应该差不多,当然手感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rcdream的帖子真是羡慕。小学时做橡皮筋动力模型我爸看我的螺旋桨做得太粗糙还帮我来做。20年前他还飞过真的直升机,1米悬停(有钢丝拉着)。那时就给我讲过直升机如何操纵,其中油门和桨距让我觉得很有趣。现在小时候的梦想就在眼前了。再努把力,胜利就在前方!不过我现在是单干,很需要指导。上海徐汇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们上海老年航模活动的经验,飞拉玛完全可以练习操纵手法。
它可以让你掌握操纵方向不会搞错。至于手感当然和单旋翼的不一样,但是模拟器就和真飞行一样或差不多吗?我看区别还是很大的。
模拟器永远不能 ...

完全同意

楼主:
lama好像easysky和coloc常见,型号v3v4v5。真不知道该选哪一个?谁有实际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好像easysky和coloc常见,型号v3v4v5。真不知道该选哪一个?谁有实际体会?

请看下面的活动介绍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 ... mp;highlight=%2Byyz

网友:
初学者还是多练习XTR模拟器。

网友:
练LAMA没用,和450飞的手感和操控完全不一样.模拟器上也是只能练舵面反应(当然这个很重要).所以真正要练还是先在模拟器上练多面反应,然后直接在450上找手感,摔机是难免的,没有一个高手不是摔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在450上找手感?这样摔机成本会不会太高?